楼主(2010-12-21):
我们国家用的是50HZ电网,设备都是在这个条件下选用的元件,如果在60HZ下使用,需要更换哪些元器件?如不更换,会有哪些影响??

网友A:
看你是什么设备,一般阻性负载不影响,感性负载有影响。

网友B:
如果电压一样,没有多大问题(如三相异步电动机力道有所减小)。

网友C:
确实是:电阻特性的元件没事,电感和电容特性的元件有影响。比如说,电力电子开关元件无影响;变压器、电抗器、接触器的线包都有影响。

网友D:
60的其实更合理

网友E:
标称50Hz的设备都不可以用于60Hz的场合,部分设备标称50Hz~60Hz,就可以使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