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0-12-21):
需要用到什么样的仪器?在哪能买到?多少钱?
公司是经营电地暖的,一家客户用了公司产品后引起漏电保护跳闸,想给他换个大点的漏电保护上去,可是不知道该换多大的(原来是0.03A的),所以想测量下实际漏电电流,然后根据测量数据选择漏电保护大小。可行吗?

网友A:
有漏电测试器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有漏电测试器
漏电测试器,哪有卖的啊?

网友C:
你的漏电开关完好吗 暂可不用漏电测试仪 先用普通500v绝缘表摇测 一般能拢到漏电的地方做好处理达接近0.5兆欧后 通电即可使用 我们经常是这样安装的

楼主:
感谢回答,关键是已经在产品上铺上瓷砖了,没法再弄开做绝缘处理,现在没有接漏电保护(漏电保护没有问题),直接连总开关上了,不影响使用,老板怕不安全所以还是想接个漏电保护,就是不知道要多大的

网友D:
换0.1A的或者0.3A的漏电开关试下

网友E:
漏电保护换大了,对人不就不安全了..

网友A:
这个看你需要多大的电流量了,漏电保护器好像是30MA动作吧,

网友F:
漏电保护开关,保护人身安全者,动作电流应当是30mA;如果加大,可能要做较全面的权衡、考虑。
   不知有无 行业相关规定或安全正常使用实例。

   我对该方面不了解,仅仅是表示个疑问。

网友G:
超过30ma的电流,一般人体无法自行摆脱触电线路,会有触电的危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