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0-12-21):
同一厂家同型号的接近开关PNP(NO)应该不是同一批次的颜色不一样,放在同一台机器上,以前机器上老的可以使用,后换的就不行了,我换了四个都不行,应该不是质量的问题。

网友A:
呵呵,接线的问题..!

网友B:
同意楼上的观点。

网友C:
仔细看看型号,和工作电压。。。。

网友D:
你看看是NPN还是PNP的,它们之间是不能互换的!

楼主:
是PNP的,型号我都对过了,要说接线错了,可是我把以前用的换上去又能用了,为什么呢想不明白,电压是一样的6—36VDC

网友E:
如果查不出,可以认为
质量问题;假货

网友F:
拿那个新买的做下实验就晓得是不是好的了。

网友G:
可能是厂家换了芯片,产品所谓的升级!
有的厂家所说的产品升级,更换了芯片(一般是为了降成本),造成在某些场合以前兼容的,现在不一定兼容。老产品好用,新的就不行,后厂家“再次升级”,就可以用了。厂家一般更换芯片货部件不会通知的,除非更换了外观什么的会有所告知。我遇到过这种问题。

网友H:
这不能笼统地用吧???
F&C台湾(东莞)嘉准电子科技有限公司,专业光纤传感器、光电传感器、接近开关、光幕传感器、光纤管、磁性开关、压力传感器提供工业自动化配件等制造商。网站:www.fctaiwan.com

网友I:
既然是开关,用万用表测试一下有无信号输出不就可以了

网友J:
买的是什么厂家的,现在很多小作坊的。质量不行。
可能厂家不同参数 包装的时候给弄错的。
你发回厂家让他们检测下,传感器多有3包的

网友K:
每个单独测试下,再决定

网友L:
厂家接错线了

网友M:
应该是产品质量问题。。。。。。。。。。。。

网友N:
是不是新的和旧的线颜色和原来的不一样了,有可能是假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