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0-12-21):
10平方的导线,在36V、220V、380V电压情况下,可以通过的最大电流是多少?

网友A:
不管什么电压,载流量是多少安培就是多少安培。。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不管什么电压,载流量是多少安培就是多少安培。。
对头,只考虑电流。

网友C:
电压等级,主要是考虑绝缘水平吧,我不能肯定。

网友D:
载流量还与导线材质以及是单股还是多股都有密切的关系。这种规格多股软铜线的额定载流量是60A。

网友E:
导线的载流量是多少与电压没有关系。但与导线使用的环境温度有关,与导线的敷设方式(如架空、穿管等)有关,与导线的材质有关(是铜导线还是铝导线),与导线的芯数有关。如10平方的单芯铜导线的载流量是85安培。

网友F:
载流量和电压等级无关

网友G:
导线制造材料差都会影响过电流的大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