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R740-90S故障求教

楼主(2010-12-21):
一台90kw的三菱变频器没有输出,模块和驱动确定是好的。又没有什么报警显示。查参数时发现驱动电容寿命以为0%。这个参数又不能恢复出厂设置。请问各位大师这个是不是影响无法启动的原因,这个参数能修改吗?还有什么办法可以修复。谢谢!

网友A:
这个不太熟,顶一个,期待解答!

楼主:
期待大师们指点
有人遇到过嘛请指点

楼主:
换了一块主板一切正常了。原来那块主板还能修吗?不知是不是那个参数引起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