维纶屏

楼主(2010-12-21):
MT508TV用什么编程软件?设有密码,如何解?

网友A:
编程软件到威伦的网站上能下载到,www.weinview.cn
不过读密码的软件是下载不到的

网友B:
呵呵;联系原厂家;解密的不在论坛讨论范畴;

网友C:
我现在508的还是用老软件。EB500 V274
508是8寸屏,现在价格可能是3200左右吧,我以前2800拿货,现在都停厂了。

网友B:
508的分辩率与MT510是一样的;因此可以导入MT510中;

网友D:
官方有教程下载。

楼主:
威伦屏
MT508TV HMI与三菱FX2N PLC内部元件的对应关系如何?初学,请不吝赐教!

网友E:
引用 楼主:
MT508TV HMI与三菱FX2N PLC内部元件的对应关系如何?初学,请不吝赐教!
PLC会编程就可以了。

网友A:
引用 楼主:
MT508TV HMI与三菱FX2N PLC内部元件的对应关系如何?初学,请不吝赐教!
触摸屏中选好对应的PLC型号,触摸屏中的那些操作元件属性中就可以直接选择对应的PLC地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