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0-12-21):
想学习变频器的应用,多台电机的同步控制方案,最好有接线图,以及变频器的参数设置,越详细越好,向各位大侠请教

网友A:
又是一个想吃“免费午餐”的。可惜,不太容易。

最近在西门子的自动化与驱动集团网站的技术论坛上,有一个这方面的热议。讲的是一台变频器做“主”,另外N台做“从”。即所谓的“主-从控制”系统。方法很多。有使用转矩控制的,有使用转速同步控制的。方案很多,而且都说自己的这个法子不错。还有软化功能的。所有这些招儿法,其目的都是为了多机控制的负荷分配问题。解决驱动过程中,电机的转速或电流抖动问题。这是针对同轴连接的多级传动解决方案。

多机驱动还有一种模式,就是不同轴的同步驱动。比如,辊道很长,需要多个电机驱动,又不想单机传动,于是采用一个“大”变频器,带多台“小”电机。这样的多机传动叫并联驱动。

也不知道,楼主所说的多机控制指的是哪一种形式的?

网友B:
如果楼主的应用是多台变频器一拖一,要求多台电机同步运行,就像纺织和造纸机械一样的多单元的同步,则:
可利用变频器的输入控制端子功能,来实现多台变频器的频率设定。即利用增速命令端及减速命令端,利用按钮的通、断信号来增减设定频率。在接通变频器的正转命令后,当增速按钮闭合时,增速命令端得到信号,变频器的输出频率按加速时间增加,增速按钮断开时变频器的输出频率保持;当减速按钮闭合时,减速命令端得到信号,变频器的输出频率按减速时间减少,减速按钮断开时变频器的输出频率保持。利用上述方法再配合继电器就可以进行统调和微调,就可达到多台电机同步控制的目的了。

网友C:
通过接触器一级下路顺序控制可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