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0-12-21):
快速调试  p003   1   p0010  1    p0304   额定电压   p0307   额定功率   p0311   转速   p0700   2     p1000  2   p1080  10     p1082  50 ,p1120   50,p1121  60 ,p3900   1
专家级参数:
p0003   3 ,p0010  0,p2200  1,p2240  设定频率,p2257   5,p2258  10,p2264   755.0 ,p2280   0.2 ,p2285   11,p2291   100,p2291  0,  p2253   2250,p2265  3
以上参数是西门子430变频器PID参数设定,以上参数虽然是厂家提供(已过质保期,厂家不给免费维护),但是工厂有两台,一台不能自动运行,另一台能自动运行但频率只能到10HZ,不知道是哪里出问题了,同时如何退出专家级参数设定。请各位大虾给指点一下

网友A:
是参数的问题:明天同一时间给你自动的参数    和另一个开启自动运行到10HZ的参数

网友B:
看不太明白.这个系统有固定值设置?还是...?另外给出的参数设置,好像也有些问题。要退出专家级授权,只需将P0003=1或2即可。

网友A:
另一台能自动运行但频率只能到10HZ,不知道是哪里出问题了,同时如何退出专家级参数设定。请各位大虾给指点一下.

这个原因是:参数P1040的参数,此参数是BOP的给定值,如果设置为40HZ,变频器工作时自动运行到40HZ,如设置到25HZ,变频器运行时自动运行到25HZ,以此类推。。。。。。。。。。。。。

网友C:
能运行就行了啊

网友D:
你这样说的话就没完成PID功能。

楼主(2011-05-30):
最后,西门子的技术工程师过来看触摸屏的时候,帮给看了一下,修改了2253参数就可以了自动了,同时专家级设置不是在跟普通设置连续设置的,而是在启动状态,按自动运行,进入专家级就可以设置,同时可以完整退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