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0-12-21):
为什么我那台电磁炉老烧400V5U的电容呢

网友A:
400V 电容耐压低了些,如果电路中电感类负载多峰值有可能高了,请用475V 或 630V的电容代换。

网友B:
电压高点的呢

网友C:
换一个电压高的,比如630V5U

网友D:
400V的电磁炉谐振电容耐压是偏低,耐压要在475V以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