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0-12-21):
丹佛斯2800多段速度设置问题,我今天按上面的说明设置了,怎么就不用你呢
参数就是这样004 。204.205 304.305.307
预设置215.216.217.218

网友A(2011-03-21):
参数设置错误,跟004没有关系。如果是4段速请用参数305和307,改为预制参考值高,低位,然后改215-21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