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0-12-21):
今天碰到这样一个棘手的问题:两线制的压力变送器测量水的压力,拆除其中一根用万用表串入其中量得电流为5.56mA,正常情况下在step7中PIW***显示为16#0b**,而不知道怎么回事却显示为16#7fff,为最大!高手给讲解一下,在线等!

网友A:
有溢出,把初始电流多减点

网友B:
掉用fc105,上下限与实际值校准,应该没事

网友C:
量程卡是否正确,组态是否正确,外部电缆回路是否出现破皮短路现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