紧急求助漏电问题

楼主(2010-12-21):
我厂门卫用4P漏电开关最近总是跳闸,有一台开关门电机,照明和监控,怎么也合不上开关。线路和配件我都用摇表(兆欧表)测了,没有问题,不知道是啥原因请各位师傅们帮帮忙,谢谢了

楼主:
漏电开关也是新换的,就是合上开关用不了几分钟就跳,谢谢了大侠师傅们

网友A:
应该是照明的问题

网友B:
你要查清(确认)是漏电跳闸 还是过载跳闸。

网友C:
零线和相线分别检测对地绝缘电阻是多少,设备是否有采用保护接零。

楼主:
厂内设备基本上全是保护接零啊,那还与门卫的用电有关吗?各条线的对地绝缘电阻都没问题

网友D:
老兄,你们厂使用保护接零,想想看,漏电开关能不跳吗?漏电开关的代数和能够为零吗?

网友E:
你犯规了,工作零线和保护零线不能混用,严重错误,调过来就好了

网友F:
不应该是漏电,漏电根本就合不上

网友G:
   “最近总是跳闸”,说明以前能正常使用。
   在确定跳闸原因后(漏电保护、还是过载),还是应当查有无接线错误、线路是否完好、用电设施有无“漏电”等;也可将负荷分开(分别)查找,注意有无时好时坏的情况。

网友H:
应该是过载。漏电的话应该是合不上闸。过载的话一般是在合闸后最快几秒钟以后跳。

网友I:
如果,你以前都是用漏电开关型号,使用的话。那你就要好好查查你的 负载吧,建议分段去掉不同负载,逐步送电检查状态。

网友J:
12楼解释正确可行

楼主:
谢谢各位大侠师傅门,修好了,问题解决了

网友K:
那就不加漏电断路器喽,只要设备都安全接地就好了

网友L:
引用 楼主:
谢谢各位大侠师傅门,修好了,问题解决了
请问是怎么回事?

网友M:
先换个新开关看看,或者把其他的弄来用用,

楼主:
线路太乱其中有一条零线长在树皮里了,处理完了就好了呵呵······

网友N:
长在树皮里了

网友M:
也许开关本身老话,问题呢

楼主:
所有用电器的零线是共用的,所以无论哪个用电器只要一有回路它就跳闸,呵呵······

网友O:
照明是单项的!

网友P:
把保护接地,不经过漏保,接在漏保上端就好了!!!

网友Q:
呵呵,长在树皮里??

网友R(2019-01-31):
有电子设备的不应用摇表测试,门修好了证明了你的基本功。

网友S:
把单相漏电和4p电机漏电开关独立开使用。电机用的三相点零线是保护零线,单相照明用的零线是工作零线,两者不能共用,否则漏电开关必定跳。

网友R:
不成立故障,

网友T:
引用 网友R:
有电子设备的不应用摇表测试,门修好了证明了你的基本功。
我正要回答这个问题,摇表就是台发电机,他会发出高压,如果带着电子设备摇测,高压会把电子设备中的电子元件击穿损坏。检修时要把电子设备拆除摇测。

网友U:
漏电开关具有零序保护功能,应该是接线错误,你可以先把照明线路断开,看看是否能够正常工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