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0-12-21):
一台三菱j2s-70伺服控制器,220V供电,一段时间没用,此前正常,上电后一个ZNR(电涌吸收器)冒烟,事后查电源没问题,更换新控制器正常。请问电涌吸收器烧了的原因。

网友A:
可能有两个原因:
1、放置后受潮,绝缘电压降低,击穿损坏;2、电网中有浪涌,超过器件的泄放能力,损坏。

网友B:
可能 是电网中的浪涌电压太高了吧··

网友C:
可能
1 电网中的峰电压太高了。
2 元件受潮了。

楼主:
应该是元件受潮的可能性大些,一块送电只有这个控制器烧了。谢谢楼上几位。

网友D:
同意楼上分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