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0-12-21):
位置控制,脉冲的频率控制速度,频率越大速度越大,频率太大会不会超出伺服的额定速度,

网友A:
有可能的,还有一个参数是跟随误差,频率大,速度就大,跟随误差也随之增大。

楼主:
那么频率过大,电机会超过它的额定转速吗,超过了,电机会减少寿命吧

网友B:
电机不能长时间超过额定转速运行

楼主:
伺服控制器有最大速度控制限制吧

网友C:
会   每种私服都有它的额定转速    而且驱动里面都有一个监控转速的参数

网友D:
不会.有最高转速的.再说人的脉冲频率太大他会无法响应的.

网友E:
位置控制,脉冲的频率控制速度,频率越大速度越大,频率太大会不会超出伺服的额定速度.
会,额定速度上面还有一个最高速度。一般放大器都有最高的接入频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