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0-12-21):
dvp32es交流电源输入的。输出端是直接从Y接到外部线圈,还是把外部电源接到输出点C0C1C2C3C4。。。。后再由Y0......Y17接到外部线圈啊?如果外接电源是接AC还是DC阿?电压是多少啊?请师父指点,感激不尽!!!

网友A:
继电器型的可以直接带AC负载;
触点带火线或零线都可以;(最好控制火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