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0-12-22):
我单位一台空气压缩机,由6kv 2051KW电机拖动,电机由一台3150KVA变压器专门供电,且由一台两相的自偶变压器降压启动,一直运行的很正常,只从前段时间自耦变压器烧坏以后,经以单位重新缠了变压器以后,第一次启动成功,第二次就因过流而3150KVA变压器开关跳闸,后来调整了3150KVA开关的整定值开了几次,但都是启动电流高、时间长。然后就是自耦变压器抽头间和抽头对地放电,这是什么原因呢?请高手帮忙分析一下。主接线图见附件,不过我们用的是75%的抽头。谢谢!

网友A:
那你考虑压缩机的机械问题。

网友B:
为什么烧变压器?是变压器本身还是负载压缩机?只有找到问题根源,才能解决问题。还有,绕制变压器时工艺有没有问题/?供参考。

楼主:
昨天怎么图没上去呢?

楼主:
再传一次
接线图

楼主:
传不上去
附件怎么传不上去呢?

楼主:
再试!
接线图

网友C:
出现这样容易烧坏自耦变压器的原因有以下:
1.启动电流大,转换时间过长,造成变压器烧坏
2.变压器绕制耐压达不到要求
3.负荷太重,检查空压机润滑情况

网友D:
接线图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