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0-12-22):
      我们买回来一台上海洛克啄木鸟公司生产的雕刻机,是用单板机控制的。由于购买的时候彼此见没有沟通好,以至现在的麻烦事来了........
     夹具我们自己重新做。但夹具跟主机之间的联系很麻烦。我的夹具必须要主机处于准备好的状态下才允许启动,不然就会撞机。但主机处于准备好状态时却只有一个DC1.9VLED指示灯亮。我只能在这里做文章了。于是我就做了这样一个线路板:

此主题相关图片如下,点击图片看大图:

   我把这线路板装上试机时,问题又来了:合上主机电源时,那个1.9V的LED事实灯就亮了,(此时主机还没准备好!平常必须操作几个键后此灯才会亮的。)我去掉开光电源(2)+ 线,灯还是亮,去掉开光电源(2)— 线时,此灯就不亮了。真想不明白是为什么?
   郁闷..........

网友A:
点评一下这个电路。

第一,LED在开关电源1上电就亮,要看开关电源1的输出电路才能知道是怎么回事。也许1N4007的二极管改放在三极管8050与开关电源1的0V之间,就OK了。

第二,这个电路肯定是有问题的。三极管8050的Ib电流太小了,可能触发不了那个继电器的线包。三极管8050工作不到开关状态。也许只在放大状态呢。
因为,触发电压是1.9V,1N4007的管压降是0.7V,三极管8050的Vbe也是0.7V,这样就剩下0.5V触发了,线路上还有一个9K的电阻,那还有触发能力呢?估计没戏。

网友B:
为何不在S8050的基极直接用光耦来导通?

楼主:
呵呵...
我试验过了,完全可以触发......
但我的问题还没有解决...郁闷..

网友A:
引用 楼主:
呵呵...
我试验过了,完全可以触发......
但我的问题还没有解决...郁闷..
哦?如果是那样的话,把二极管1N4007的位置换一下,注意阴极对开关电源1的0V,阳极接三极管的e极。试试看。

确实如此,应该搞个光耦隔离下即可。

网友A:
补充下,能触发,说明三极管的β值很高。但是这样的参数设置,我还是觉得这个电路的可靠性值得考虑,应该将Ib的值提高,1-3mA,才是最可靠的。保证是稳定的开关状态。这是我的意见,仅供参考。

网友C:
   加光耦的建议,我觉得可行。
   看先前的描述,似乎是DC2V与开关电源(2)的DC0V形成了通路,则5楼kdrjl的建议可行;如果这样处理,仍未见效,则是否可考虑有无(电容)耦合回路。
   或者,在LED旁并电容,看有无影响;或者,断开8050基极回路,看LED是否还亮。

   呵呵,我基本上是乱猜,错了请谅。

网友D:
昨天在中国工控网上回复过你了,如图就解决你那问题。

楼主:
可以了
谢谢各位师傅指点。

网友E:
把光耦输入的串入发光二极管。dc2v应该是发光二极管的工作电压。
也可以把原机的发光二极管拆掉,安装在1n4007处

网友F:
恭喜楼主找到解决的方案~!

网友B:
P421直接拖动微型继电器可能有点吃力,可以的话,还是用P421先驱动8050,然后再带载相对会稳定点。

网友G:
真的不会 学习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