流量计安装方法

楼主(2010-12-22):
为了保证金属管浮子流量计正常工作并达到要求的测量精度,一般应注意以下几点:
·金属管浮子流量计必须垂直安装,流体自下而上流过流量计,且垂直度优于2°,水平安装时水平夹角优于2°;
·安装在工艺管线上的金属管浮子流量计应加旁路,以便处理故障或吹洗时不影响生产;
·金属管浮子流量计入口处应有5倍管径以上长度的直管段,出口应有250mm直管段,以保证仪表测量精度;
·如果介质中含有铁磁性物质,应安装磁过滤器;
·如果介质中含有固体杂质,应考虑在阀门和直管段之间加装过滤器;
·当用于气体测量时,应保证管道压力不小于5倍流量计的压力损失,以使浮子稳定工作;
·如果被测介质的温度高于220℃或流体温度过低易发生结晶时,需采取隔热保护措施时,应选用夹套型,以便进行冷却或保温;
·管道法兰、紧固件、密封垫与流量计法兰标准相同才能使仪表正常安装运行;
·该产品一般在装置正常运行后,不需要维护,故障多发生在装置刚刚启动时,由于管道吹洗不干净,而发生浮子被固体颗粒卡住现象,此时指示器的指针停在一位置不动。这时首先应关闭流量计两边的阀门,然后拆下上法兰,取出浮子进行清洗,再重新装好。注意紧固上法兰螺母要平衡拧紧,并垫好垫圈;
·为了避免由于管道引起的流量计变形,工艺管线的法兰必须与流量计的法兰同轴并且相互平行,适当地管道支撑以避免管道振动和减小流量计的轴向负荷,测量系统中控制阀应安装在流量计的下游:
·由于仪表是通过磁耦合传递信号的,所以为了保证仪表的性能,安装周围至少10cm处,不允许有铁磁性物质存在;
·测量气体的仪表,是在特定压力下校准的,如果气体在仪表的出口直接排放到大气,将会在浮子处产生气压降,并引起数据失真。如果是这样的工况条件,应在仪表的出口安装一个阀门;
·安装PTFE衬里的仪表时,要特别小心。由于在不均匀压力的作用下,PTFE会变形,所以法兰螺母均匀拧紧对称;
·带有液晶显示的仪表,安装时要尽量避免阳光直射显示器,以免降低液晶使用寿命。
·带有锂电池供电的仪表,安装时要尽量避免阳光直射、高温环境(≥65℃)以免降低锂电池的容量和寿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