伺服与步进

楼主(2010-12-22):
小弟现在有一个项目用的是三菱3U的,现在有两个步进电机,XY轴的,但是在调试过程中发现在原点总是过位,不知道如何解决。
另外想请教一下是不是可以用伺服的命令来控制步进电机。有例程序最好,只要步进或是伺服这一部分的即可。完整的最好。
小弟EMAI---:arjie9200@163.com ;QQ  114029882
谢谢各位

网友A:
把原点回归的爬行速度调慢些试下
控制伺服和步进的指令都是一样的,程序也基本上相同,三菱FX编程手册上有例子
FX3U还有个专门的定位手册,里面也有程序样例的

网友B:
台湾永宏PLC將NC定位控制整合在FBs-PLC之SoC晶片內,使PLC+NC控制合為一體,共享資源並省卻兩系統之
資料交換。NC定位控制採用定位專用指令語言,可任選機械單位或電氣單位撰寫程式,執行時能動
態改變控制參數。單機最大4軸輸出,最高頻率120 KHz (MC)或920 KHz (MN),並可作多軸直線補
間與動態追蹤。若配合FBs-PLC內建之4組HHSC,尚可作更精密之閉迴路之高速定位控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