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0-12-22):
请师傅告诉我:1、2之间最少的输入电压电流是多少?

网友A:
光偶的触发,不是电压,而是电流。对于一般的,用于开关信号的触发电流5mA以上就OK了。但是为了可靠性,我推荐触发电流在10-20mA为最佳。

网友B:
为什么不先在百度上找找呢?

网友C:
引用 网友A:
光偶的触发,不是电压,而是电流。对于一般的,用于开关信号的触发电流5mA以上就OK了。但是为了可靠性,我推荐触发电流在10-20mA为最佳。

网友D:
   觉得以上的回复可供参考。
   2楼给出了具体的数据;3楼提出,通过查阅元件参数来选择工作电流,也是一个好的方法。

网友E:
Characteristic Symbol Test Condition Min Typ. Max Unit
Forward voltage VF IF = 10 mA 1.0 1.15 1.3 V
====以上手册
发光二极管虽然是电流器件,但起始(阀值)电压是必须的,如同普通二极管.在起始电压以下,二极管即使正向也不导通,建立不了电流.
关于LED的电压,在楼主的原来那个帖子说明了.在这里说估计过时了:普通硅二极管0.6,0.7V(用数字万用表测量的就是这个电压),普通LED=1.2V左右,高亮红绿1.8V左右,蓝白3V左右.

楼主:
谢谢各位。我的问题已经解决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