浏览网页时自动关闭,怎样解决?

楼主(2010-12-22):
浏览网页时经常自动关闭,提示如下:
有什么好办法解决,谢谢指点!

网友A:
这问题我也想知道。有时候会弹出这个窗口,只能点确定,然后所有的页面都关了。经常被弄得很囧。

网友B:
电脑中毒了 以前我的电脑也这样折腾了大半年 后来修改了下注册表里的数据就好了 具体怎么操作因为时间隔得太久忘了 我是在百度上找的 升级IE也可以解决

楼主:
我修改过注册表也没用,杀毒没发现病毒.IE升级,最新的我觉得不好用,还是喜欢用旧的版本.

网友C:
在360里有“系统修复”功能,可以试试

网友D:
自从换了360安全浏览器就没发生过这种现象了。

网友E:
不会中毒了吧

网友B:
引用 楼主:
我修改过注册表也没用,杀毒没发现病毒.IE升级,最新的我觉得不好用,还是喜欢用旧的版本.
都是习惯害人 我的办公电脑用IE5到今年9月 现在用WIN7也习惯了

网友F:
有可能是系统与浏览器之间存在点问题造成的,换个浏览器试试,个人习惯用遨游,以前有阵xp的系统跟遨游的浏览器有过冲突,不定时自动关闭。

网友G:
偶也出现过这种情况,刷一下就会好了。。。但挺烦的。。

网友H:
是不是系统里面缺失文件了?

网友I:
系统有漏洞,补一下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