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lc的TOF设定

楼主(2010-12-22):
TOF怎么设置时间为3分钟?

网友A:
LD I0.0
TOF T101 +1800

楼主:
引用 网友A:
LD I0.0
TOF T101 +1800

我设定了,怎么模拟时不对?

网友A:
引用 楼主:
引用 网友A:
LD I0.0
 TOF T101 +1800

我设定了,怎么模拟时不对?
用软件模拟的吗?仿真软件不好使,另外TOF 为断电延时

楼主:
引用 网友A:
引用 楼主:
引用 网友A:
 LD I0.0
  TOF T101 +1800

 我设定了,怎么模拟时不对?
用软件模拟的吗?仿真软件不好使,另外TOF 为断电延时
恩,用软件模拟的,有时时间长,有时时间短,我就是设的断电延时。不过也谢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