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0-12-22):
伦茨变频与三垦变频比哪个更好?

网友A:
这样的问题是很难回答的。如果没有什么中立机构做过评测,就只能是个人的感觉,那也就不客观了。估计楼主是想在两种产品中参考别人的意见作个选择吧?我个人认为,如果楼主没有特殊的使用要求,则两种产品都可以应该胜任的,再则买电子产品还讲点运气。

网友B:
没有可比性, 不是一个档次的东西,看做工伦茨比三垦好太多了。。。。。

一台伦茨可以买好几台三垦了

网友C:
伦茨是老牌做传动控制的,特别是伺服系统,电机也很有名。

网友D:
三肯,以前用过。耐用皮实,功能简单,价格便宜。(不知道现在是不是有新品)
伦次,通信功能强大,有几个型号可以达到伺服的性能。

网友E:
选适合自己用的就行了;

网友F:
看你做什么用了,需要什么功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