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0-12-22):
三菱E520-0.75的变频器没有面板,可以用E540的面板吗?看他们都是网线的接口,不知有用过的吗?害怕因此损坏了。

网友A:
放心用吧。我A500都用过

网友B:
同一个操作面板 FR-PA02-02

网友C:
呵呵,我也用过,可能有报警和不明故障的现象,比如在20HZ下正常运转,超过就停转等等

网友D:
E500的面板都是通用的;

网友E:
没有问题吧,你用了就知道了饿

楼主:
谢谢以上各位,我明天就试一试。

网友F:
只要面板没坏放心用吧,同一种面板的。

网友G:
手册上应该有说明吧

网友H:
完全可以,三菱的面板通用。我试过。

楼主:
安装好,显示 Err,不知是什么原因?请各位赐教。

网友D:
ERR是报警,按后面的代码查对应的故障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