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0-12-22):
变频器怎么与PLC 连接?怎么修改丹佛呢变频器的参数?

网友A:
最简单的就是用PLC的开关量控制变频器

网友B:
你想用PLC来改变频器的参数?

网友C:
用模拟量模块

网友D:
不懂,正在看中。

网友E:
连接方式有开关量方式、模拟量方式、通讯方式;具体要参照各变频器的使用手册。

网友F:
连接方式有开关量方式、模拟量方式、通讯方式;具体要参照各变频器的使用手册.

网友G:
如果想用通讯的方式来控制变频器.
这倒是没用过啊

网友H(2011-04-22):
连接方式有开关量方式、模拟量方式

网友I:
如果是西门子的PLC和变频器 可以用USS协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