流量控制电路设计!

楼主(2010-12-22):
我想用它来控制小型液体不定量灌装, 请问用什么低成本电路或控制器能实现此功能,预置计数器能行吗!谢谢各位朋友

网友A:
加个流量计就可以了

网友B:
可以实现 要多一个 电磁阀 计数器 就可以了

楼主:
3楼朋友 说的意思是 用预置计数器和电磁阀控制吗?有没有计数器型号和图片,或电路,参考 下,谢谢 了

网友B:
我的想法很简单
由于时间关系我只是把’思路‘画出来 至于相关图片网上很多 我就不上传了 注明一点就是你精度的要求怎么样? 计数器最好根据你精度要求流量计的脉冲量来选型

网友B:
图片
5楼图片要点击后才能看清楚

楼主:
谢谢5楼朋友,我清楚了

网友C:
这种设计最好还是要用软件,5楼的设计思路可以,但是纯硬件设计的话由于水对电磁阀有一定的阻力,会导致延迟关断,所以要有一定他提前量,这个现象我过去经历过,具体提前量的设定要根据你多次试验的经验而设置了,这个不好说。

网友D(2011-04-08):
用时间继电器和电磁阀就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