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变频器问题

楼主(2010-12-23):
请教各位师傅我们有几台深圳生产的易能变频器在使用过程中面板无显示,电源正常是那部分出了故障呢?CPU板吗如何检测请指点下,跪谢了!

网友A:
你看一下是插接件松了还是开关电源的问题?

楼主:
这些我都看过了没什么问题

网友B:
取消连接线,直接扣接,我这里很多设备是用的易能,见怪不怪了

网友C:
送去修理吧!电源驱动板坏了

网友D:
如果任何电源部分都没有电,包括控制端子电源,那就是开关电源的问题。若只有面板不显示而其他电源正常,有可能是面板自身故障。可以更换一下面板试一试。不过楼主说是有几台,估计开关电源同时出现故障的可能性不大,如果真是开关电源问题的话,要注意使用环境了。要么就是质量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