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0-12-23):
本人初学者,符号表,变量表,和共享数据块有什么区别,我想定义M0.0,突然不知道定义在哪个里面。硬点应该是定义在符号表里,软点有点不懂了,还有变量表数据块也要在符号表里定义吗?

楼主:
总想把plc的东西和DCS的部分对应起来,也许这就是 不是白纸的问题吧

网友A:
引用 楼主:
本人初学者,符号表,变量表,和共享数据块有什么区别,我想定义M0.0,突然不知道定义在哪个里面。硬点应该是定义在符号表里,软点有点不懂了,还有变量表数据块也要在符号表里定义吗?

先把符号表的作用搞清~~~~~~~~~~

网友A:
引用 楼主:
总想把plc的东西和DCS的部分对应起来,也许这就是 不是白纸的问题吧

原来的没有学通透,自然对应起来会觉得疑惑重重。

楼主:
引用 网友A:
引用 楼主:
总想把plc的东西和DCS的部分对应起来,也许这就是 不是白纸的问题吧

原来的没有学通透,自然对应起来会觉得疑惑重重。
这都被你看出来了,之前主要负责软件部分,硬件除了点的分配其他基本上不懂,而且也是小弟级别的

网友B:
对,应该把那些符号表什么的弄清楚.
我理解是这样的,
s7300的符号表,是给每个地址(内存,硬点也要对应到内存的),一个可以看明白好懂的符号.应该是都可以定义一个符号的,在读程序的时候,知道实际对应工艺的意义,而不是一堆地址.
有些块,加了符号(symbol?),会自动出现在符号表里.
变量表,好像是用来列表,做一些监视,修改和强制的.软点好像叫修改(modify),硬点叫强制(force).

楼主:
谢谢,我现在试试,不在变量表中放置任何点,这些值能不能监视或者修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