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0-12-23):
求助各位师傅,小弟新手,刚接触伺服不久,想问下伺服电机的调试步骤一般是怎样的?
就是说在机器上接好线之后需要调整那些主要参数吧, 要从哪方面下手?
小弟现在一片茫然啊  望各位大虾帮帮忙吧

楼主:
没人理我

网友A:
根据你的控制模式调整对应的参数,常用的几个参数要调,其它有些用默认的就可以
比如位置模式:主要是脉冲形式、电子齿轮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