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菱GT版本问题

楼主(2010-12-23):
我用的是2.79H版本的,可以编写GT1050和GT1150的画面.刚开始我是用GT1050写的,但是我要传入1150人机,我先在公共设置里面的系统环境里改变人机类型,改成GT1150,提示也改变成功了,但是传送的时候还是会提示与GOT的类型不一样.按道理来说应该是高版本能兼容低版本才对,为什么传送不了呢.请各位指点一下.因为公司里GT1050和GT1150的都有.

网友A:
用GT1150,你要确认更改型号时选择的是 GT11**-Q(320*240)
触摸屏颜色是选择“单色16级灰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