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7-1200

楼主(2010-12-23):
S7-1200 有没有上电初始化的功能,有的话在哪做啊?请高手请教。
我知道在S7-300中可以在OB100中写初始化程序,在S7-200中可以利用SM来写初始化程序,在S7-1200中只找到了一个上电首次循环的位,他是在硬件配置里面的系统和时钟存储器中设置的一个位。

楼主:
0
现在可以不用初始化程序,将DB块的属性设置成 仅符号访问 就可以实现上电对数据的初始化,但是必须用DB块的地址

网友A:
跟300一样,有OB10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