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0-12-23):
我厂有一设备,电机拖动一小车垂直上升和下降,电机为0.75KW双速电机,电机带有制动器和散热器。有四个接触器控制电机的高低速正反转。每分钟电机大概正反转4次,接触器易出故障,能否采用用变频器控制?小车下降过程为负负载对变频器有影响吗?

网友A:
可以采用变频器控制的啊,但需要有制动控制才可以的。

网友B:
引用 楼主:
我厂有一设备,电机拖动一小车垂直上升和下降,电机为0.75KW双速电机,电机带有制动器和散热器。有四个接触器控制电机的高低速正反转。每分钟电机大概正反转4次,接触器易出故障,能否采用用变频器控制?小车下降过程为负负载对变频器有影响吗?
小车下降,电机发电,这个对变频器来说需要制动单元和制动电阻来消耗。就是采用变频器控制电机加减速,电机仍需要抱闸的控制配合。以保证负载在半空可靠悬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