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0-12-23):
 我想把一台132KW电机的电流显示在电脑上,通过软启动器我能得到一个4-20mA的信号,即电机电流为0A时,软启动器输出为4mA,电机电流为额定电流242A时,软启动器输出为20mA。现在我已经把这个信号(2根线)接到了PLC的模拟量模块上了,我想请教各位老大们,怎样能把这个信号通过西门子300的PLC换算成电流显示在电脑上(主要是用哪些指令把4-20mA换算成0-242A显示在电脑上,还有就是硬件组态那里是怎么选择的,模块拿出来后面有个ABCD的选项是什么,我该选什么。)问题貌似多了点,麻烦各位老大们了,还有就是圣诞节了,回答了我问题的老大们圣诞快乐!没有回答我问题的老大们就只有快乐圣诞了!

网友A:
z仔细看看西门子300的模拟量模块的型号和说明书,先把基本的搞清楚了

网友B:
可以用fc105的scale转换,当然也可以自己编程.编程先PIW转双字转实数乘242.0除以27648.0.
硬件组态时候,选电压电流线制,你这个选4~20ma2线,自动会出来字母,应该是"D"吧.把AI卡的abcd对应出来的那个字母(D?)设置好,即是对应你选择的电压电流线制的.你组态和接线对应有个PIW???,这个号就是你编程时候用到的输入,经过adc后,对应4~20mA应该是0~27648.
转换后的数值放到md里或者db.dd里,在电脑设置通讯连接,做好画面,就可以看到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