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0-12-23):
西门子的CP5611卡主要有什么作用啊?

网友A:
s是上位机的PCI卡,主要是组态网络

网友B(2011-08-30):
用于S7-200/300/400远程通讯,6GK1561-1AA00 CP5611网卡(PCI总线软卡,支持MPI,PPI,PROFIBUS-DP) 6GK1551-2AA00 CP5612网卡(PCI总线软卡,支持MPI,PPI,PROFIBUS-DP笔记本专用) 6GK1561-3AA00 CP5613网卡 6GK1561-3FA00 CP5613光纤网卡 6GK1561-4FA00 CP5614网卡 支持主站/从站 PIC总线硬卡 6XV1830-0EH10 PROFIBUS通讯电缆 2芯 屏蔽电缆 6XV1820-5AH10 光纤电缆 6XV1820-5BH50 光纤电缆 含BFOC 6XV1820-5BT10 光纤电缆 含BFOC(100米) 6GK1901-ODA20-0AA0 BFOC接头 6GK1161-3AA01 CP1613 网卡 6GK1161-2AA00 CP1612 网卡 6GK1161-6AA00 CP1616 网卡 6GK1151-2AA00 CP1512 网卡 6GK1151-5AA00 CP1515 网卡 6XV1850-0AH10 标准工业以太网 PROFIBUS – DP的DP即Decentralized Periphery。它具有高速低成本,用于设备级控制系统与分散式I/O的通信。它与PROFIBUS-PA(Process Automation )、PROFIBUS-FMS (Fieldbus Message Specification )共同组成了PROFIBUS标准。

大量现货供应CP5611,总线,总线连接器,梁明雅13728187862,QQ:155133498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