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看图。。

楼主(2010-12-23):
上面是一台电机的接线图。 是220V经过变频器好像是变成380V驱动电机的。。我也不知道这样理解是不是正确
问题是现在我们想不经过变频器怎么接?(1)直接接380V电源可以吗? (注电机接线盒里面原先经过变频器是三角形接法)
( 2)电机里面出来(屏蔽和接地不算)一共有7根线其中3电机线U1,V1 W1,另外2根像是测量电机温度的信号线(图纸上是t1,t2)
 还有2根线看起来不知道是什么意思(自己感觉是接220V电源的,图纸上的编号是break出来的110-br-L,110-br-N)

有谁接这样的电机吗?或者说懂的能解释一下吗?还有如果我不经过变频器这样的电机我要怎么接?谢谢!

网友A:
另两根线应该是抱闸的线。还有就是220的是不会变380的。是三相220的。你要接380的要改电机的接线。

网友B:
另两根线应该是抱闸的线。还有就是220的是不会变380的。是三相220的。你要接380的要改电机的接线。三角形改接成星形接法就可。

网友C:
另两根线应该是抱闸的线。还有就是220的是不会变380的。是三相220的
具体怎么改不会

网友D:
这个电机应该带刹车的,就是后面的两条线是接抱闸的,

楼主:
谢谢 ,楼上的回答。我还想问一下你们说的那两根抱闸的线,是不是直接可以通220V

网友E:
不要变频器,直接接三角形全压启动不行吗???

楼主:
直接三角形启动就是启动不了啊!

网友F:
另两根线是接测温电阻的,电机内有热敏电阻。

网友G:
引用 网友B:
另两根线应该是抱闸的线。还有就是220的是不会变380的。是三相220的。你要接380的要改电机的接线。三角形改接成星形接法就可。

不错,同意

网友H:
另外两条线是热继电器保护线,刹车的在旁边Brake..刹车是230V的,如果没有看错的话,这是德国的设备的电路图

网友I:
引用 楼主:
谢谢 ,楼上的回答。我还想问一下你们说的那两根抱闸的线,是不是直接可以通220V
如果直接接220v,那抱闸应该起不到应有的作用了吧

网友J:
你的电机是三相230AC的电机图上写有.1.1KW.4.9A你可以接三相220.抱闸接220V但启动前一定要把抱闸打开.三相220V估计你得用变器才能得到啦

网友K:
从图中来看,抱闸的电源就是220V的,你可以看看抱闸线的标号和上面有两个线的标号是一样的

网友L:
用3相自偶220V应该可以驱动,但必须把抱闸打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