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0-12-24):
总有一天我不再做枝头上夜莺的哀吟
像沙翁中的云雀,我会一翅冲天
为泱泱大国的中华唱出我赞美的诗章;

楼主:
我用的上海精浦机电有限公司的GAX60R13/12E10 LB编码器;接线全部正确,设置中为偶校验,波特率是19200,PLC上设置也是相同;
但是完成位DONE一直没有1(完成位)产生。

请问哪位高手知道怎么回事啊?

楼主:
没有完成位是否说明没有通讯上呢?

网友A:
该编码器的485协议没有检验位,楼主是不是问厂家要一下具体的协议。另外,你的DONE位条件是什么,只给出模块图看不出来。

网友A:
你可以尝试如下方法检查通讯有效性,有条件可以接示波器查看帧发送接收情况。简单的方式是在通讯间加插一个监视,用计算机通过串口软件查看PLC与编码器的通讯情况。

楼主:
REQ位的M0.2为2.5hz频率,当采集完数据时,DONE应该显示完成位1啊

楼主:
我用计算机通过485通讯口连接编码器通讯没问题,编码器与PLC通讯不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