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0-12-24):
哪位高手知道锥形电机如何用变频器来控制,使用哪种控制方式?矢量、还是v/f控制,如何解决变频器在低频下,使锥形抱闸能在轴向磁场的作用下推开?如何使变频器不保护的情况下使电机产生足够的磁场?
这是我一直感到困惑的问题,希望有成熟经历的高人给予指导。

网友A:
你的锥形电机用在什么上面,行车?

楼主:
回答楼上的,是行车,小型的

网友A:
用变频的原因是什么,有特殊要求吧,一般没人在这上用变频的

网友B:
锥形电机一般用在电葫芦上作为提升电机使用轴向电磁力可省去抱闸。使用变频器就只能在高速运行了,低速是无法启动的。

网友C:
引用 网友A:
用变频的原因是什么,有特殊要求吧,一般没人在这上用变频的

网友D:
锥形电机不能用变频器

网友E:
想调速?如果是想软启动的话,软启动器就可以,没必要变频

网友F:
参照电梯曳引机的控制,那上面有电磁抱闸,跟锥形电机极其类似。

楼主:
是呀,只是想调速而已

网友G:
如果做电动葫芦用就没必要搞的那么复杂,要越简单越好检修方便。

网友H:
抱闸和锥形电机是两码事哈。。

网友I:
什么是锥形电机?它的原理?

“锥形转子电动机定子内腔和转子外形都成锥形,其锥形制动环镶嵌于风扇制动轮上,静制动环镶在后端盖上,定子通电后,产生旋转磁场,同时产生轴向磁拉力,使转子轴向移动并压缩弹簧,使风扇制动轮上的锥形环与静制动环离开,转子开始转动,定子断电后,轴向磁拉力消失,转子在弹簧的作用下,连同风扇制动轮一起复位,使动静制动环接触,产生摩擦力矩,迫使电动机立即停转。一般此种电动机没有单相的。”--摘自百度《找答案》

基于这种工作原理,锥形电机如果要调速,我认为真的是一点必要都没有。因为它的启动、运行和制动都是统一的整体。搞个变频调速如同画蛇添足。

网友J:
通用变频器就可以

网友K(2011-04-21):
我见别人用过,效果还可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