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直流电机正反转控制问题请教~!

楼主(2010-12-24):
前几天在本论坛看见一个帖子(令人不解的马达),楼主提出了一个关于可控硅整流实现正反转的问题,不少老师们说可以通过改变导通角来实现正反转。小弟一直不明白是怎么回事~!想请各位老师们给说明一下~!非常感谢~!
下边是LIYANG603楼主的在(令人不解的马达)一帖中传的图纸:

网友A:
选择导通角控制方向应该就是控制在正波时导通或者负波时导通,然后再滤波供电给马达,这样就可以正反转了。不知道对不对。

楼主:
谢谢楼上老师的回复~~!!
我知道一个用6个可控硅组成的改变正反转的接法,但是和liyang603所给的接法不一样。
不知道除了这种接法,用6个可控硅是不是还能够有别的接法来实现电机的正反转?请各位老师赐教~!

网友B:
呵呵,没有看懂,

网友A:
你这个图不对吧。可控硅整流出来怎么又通过马达流回交流的零线了?

网友C:
我见过的直流马达都有4根线,改变电驱或是励磁绕组的方向都能改转动方向,两根线能改变方向的还没见过,请高手解答。难道电机里面有个磁场是永磁体的。

网友D:
采用三相零式整流电路,六个硅可以组成一个反并联的整流电路。这个是对的。就如3楼所示的图。但是整流模块一般都是三个主端子,而楼主给出的模块是4个主端子。而且最后那个主端子N针对模块是悬空的?好像很少见到这样的模块哈。
我没有查到模块PDT1508的管脚图。所以只能信楼主的图是为正确,如果是这样的话,那一楼的接线图与三楼的原理图就是一致的了。两个三相零式整流电路反并联的正反转转换(其实严格地说是四象限整流电路)。

楼主:
如果用六个可控硅只有我在3楼给出接线方法上才能够实现正反转,那在(令人不解的马达)一帖中楼主说给的图是不是不能够通过改变导通角来实现正反转呢?
我个人认为PDT1508中只是两个可控硅的话,LIYANG603楼主给出的接线只能是桥式整流电路~!既然是桥式整流电路又怎么能够通过控制导通角来完成正反转呢?
不知道我说的对不对,请各位老师赐教~!

网友E:
该电路模块一共是6只, 每只中有2只可控硅反向并联形式/
也就是相等是2个三相桥速电路结构的反并联。 正转时用1组整流,反向时用另一组。

楼主:
请教dwbb老师
引用 网友E:
该电路模块一共是6只, 每只中有2只可控硅反向并联形式/
也就是相等是2个三相桥速电路结构的反并联。 正转时用1组整流,反向时用另一组。
按您所说的没两只反向并联相接,没有零线的话怎么能够形成回路?

网友F:
直流电机的正反转一般是改变励磁部分的接线多些

网友D:
不错,采用励磁换极性反接,实现直流电机反转更容易些。理由是:换向简单,转换过程电流小,冲击也小。问题是,在励磁反接过程中,电枢要封锁,否则动态过程很危险。

网友G:
大家好,,祝我们元旦节快乐,,我是学生以后请你们多多指教,,

网友H:
九楼说的很正确

楼主:
呵呵,这么多人都说6个可控硅不要零线,可以接成正反转控制。我就是想请教一下,难道就没人能给我画个图说明白一下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