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0-12-24):
昆仑的触摸屏MCGS可以与电脑和三菱PLC一起通信吗?
就是:电脑可以监控PLC 触摸屏又可以控制PLC。 不知道昆仑的触摸屏MCGS可以么

网友A:
穿透好像不行吧,威纶的触摸屏可以

网友B:
可以啊  这有什么不能啊   我晕·····
这两者通讯 貌似没什么限制吧····

网友C:
不知道你所说的“触摸屏又可以控制PLC”是什么概念,如果说是对plc中间变量的控制或者是输出点,mcgs没有问题。至于电脑监控plc,好像所有的plc编程软件都应该有这个功能。

网友D(2019-05-11):
我也正在找这方面问题解决,电脑与MCGS连接通信,MCGS与PLC连接,然后在电脑上编程PLC程序并通过MCGS下载到plc,所说穿透功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