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0-12-24):
近日我厂机组发生电气故障,操作设备时,发现有PLC程序内部一常闭点瞬时断开又接通(实际改点控制按钮没人懂),导致机组停止运行,怀疑为受到干扰,后更换接口模块ET200M 后恢复正常。
  我不太明白是干扰的原因还是模块本身出问题了。系统结构是7400+ET200M+I/O模块
  若是干扰原因,以后能有什么好的解决办法吗?在但时间内解决问题

网友A:
更换接口模块后恢复正常, 估计应该是接口模块有问题。

网友B:
或许在用一段时间还会出问题

网友C:
请问是怎么回事

网友D:
干扰的很可能原因:

控制按钮没人动过, 该信号电缆是否与动力电缆靠得太近? 如果很近, 那么就会有感应电压串入信号电缆, 开关量输入板就可能收到错误信号.

通常, 信号电缆与动力电缆要求走不同的线槽敷设, 大电感设备的动力电缆与信号电缆距离是有严格规定.

网友E:
我也遇到过一样的问题 处理的办法是 在将一个现场返回模版的开关量信号移走 还有最重要的就是 现场的屏蔽线没有接好 更换一根电缆后根除了 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