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0-12-24):
plc输出端C0C1C2C3C4....是Y1Y2Y3...的对应公共点吗PLC对外输出时是直接输出接线圈。还是在公共端接入外部的电源啊 ?交直流都可以吗交流电压 和直流电压都是多少啊 先谢了 请高手指点?

网友A:
如此复杂的问题是爱莫能助
建议求助使用手册,或者百度。

网友B:
你所问的应该是台系的plc,是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