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0-12-24):
什么情况下一台变频器只能拖动一台电机?什么情况下允许拖动多台电机?一位电气工程师是这样说的:至少需要在开环情况下才可以由一个变频器驱动多个电机,这样做需要充分考虑电机在高频下产生的高次谐波及反电势对变频器的输出IGBT模块的冲击,一般情况下小功率可以尝试这样的做法,对于大功率的电机建议不采用此种做法。

网友A:
那个工程师说的我也同意。大功率的电机,做一拖多,从设计制造成本上也不合适。比如,一个100kW的电机,有10台并联驱动,那就得搞1MW以上的电机去驱动,很不经济呀。也不好弄。不如单机传动可靠、实用。

楼主:
不过我见过一个扶梯用55KW施耐德ATV71变频器拖动两台22KW的电机,也没有发现什么问题,怎么回事呢?

网友A:
引用 楼主:
不过我见过一个扶梯用55KW施耐德ATV71变频器拖动两台22KW的电机,也没有发现什么问题,怎么回事呢?
22kW可不算大呀。100kW两台并联驱动也可以呀。再大功率就不合适了。另外还要看应用场合。不是一概而论的。要具体问题具体分析。综合考虑的原则是:
1.功能满足使用;
2.结构简单;
3.可靠;
4.成本最低;
5.技术方案合理。

网友B:
呵呵;一拖多大部分还是在中小功率段使用的;

网友C:
矢量控制大多只适用于一台变频器拖动一台电动机,因为用矢量控制方式,需要进行电机辨识工作即所谓的“建模”。
而对于大多数V/F控制的变频器,则一台变频器可以拖动多台电机。

楼主:
5楼,你所说的中小功率段,大体是什么范围呢?

网友D:
引用 网友C:
矢量控制大多只适用于一台变频器拖动一台电动机,因为用矢量控制方式,需要进行电机辨识工作即所谓的“建模”。
而对于大多数V/F控制的变频器,则一台变频器可以拖动多台电机。
支持上面所讲,只要不需要电机参数参与运算,就可以一台变频器拖动多台电机。我理解并不是开环闭环的区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