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eVC在ARM9主板上实现短信收发

楼主(2010-12-24):
利用公共的GSM短信信道(SMS)和GPRS数据信道(TCP/IP),实现设备的远程通讯,是英创嵌入式主板的主要应用领域之一。在英创的x86嵌入式模块产品线中,通过与西门子公司的MC39i无线模块构成基本硬件环境,已提供了完善的GSM短信收发(包括中文短信)方案和基于GPRS的TCP/IP数据通讯方案。在英创ARM9工控主板产品中,通过利用WinCE提供的RAS功能,已实现了基于GPRS、3G信道的TCP/IP通讯,相关方案的介绍请参考《WinCE下的GPRS应用》、《WinCE主板接入3G网络的方法》等文章。本文则主要侧重介绍英创ARM9主板与MC39i模块结合,通过eVC标准C/C++代码操作AT指令,实现中英短信收发功能的方法。
     收发短消息可分三种模式:BLOCK 模式、TEXT 模式和PDU 模式。BLOCK 模式现在用的很少了;TEXT 模式则只能发送ASCII 码,它不能发送中文的UNICODE码;而PDU 模式编码较为复杂,它需要编写专门的函数来将文本转换为PDU格式,但PDU模式被所有手机支持,可以使用任何字符集,它也是手机默认的编码方式。英创公司提供的解决方案中,正是选用的PDU 模式。
     用PDU模式收发短消息可以使用三种编码: 7-bit 编码、8-bit 编码和UCS2 编码。7-bit 编码用于发送普通的ASCII字符;8-bit 编码通常用于发送数据消息,如图片或铃声等;UCS2 编码用于发送Unicode字符,当然也可以发送ASCII字符。由于英创的解决方案要实现中文短消息或者ASCII字符的发送,所以选择用UCS2 编码,即中文Unicode码,这可以适应发中文和ASCII字符的需要。PDU 串除了包含所发送的消息本身外,还包含很多其它参数信息,如服务中心号码、目标号码和编码方式等。
     PDU编码与解码比较复杂,本文不做介绍。使用英创公司给出的SMS类,可以在不了解PDU编码格式的情况下,轻松完成短信收发编程。下面详细介绍SMS类的主要成员函数和使用方法。
     为了方便程序开发,定义SM_PARAM结构体如下:
     typedef struct {
                                   char SCA[16];   // 短消息服务中心号码(SMSC地址)
                                   char TPA[16];   // 目标号码或回复号码(TP-DA或TP-RA)
                                   char TP_PID;   // 用户信息协议标识(TP-PID)
                                   char TP_DCS;   // 用户信息编码方式(TP-DCS)
                                   char TP_SCTS[16];  // 服务时间戳字符串(TP_SCTS), 接收时用到
                                   char TP_UD[160];  // 接收到的短信内容
                                   TCHAR TP_UDS[160];  // 要发送的短信内容
                             } SM_PARAM;
     变量SCA为短消息服务中心号码(SMSC地址),例如成都移动的短消息服务中心号码为:8613800280500,注意,短消息服务中心号码应该包括86。
     变量TPA为要发送的号码和收到短信时对方的手机号码,例如:8613880851364。
     变量PID为协议标识,00表示普通GSM 类型,点到点方式。
     变量DCS为用户信息编码方式:00表示7-bit编码;08表示UCS2 编码;04:表示8-bit 编码。
     变量SCTS为收到的短信的时间戳字符串。
     变量UDS为要发送短信的内容,最大容量是140字节,所以在UCS2 编码方式下,可发送短消息的最大字符数是70 个变量UD为接收到的短信内容。
     在发短信之前,只需要填充SM_PARAM结构体,然后调用SMS_SendPDUMessage函数就可以发短信了。调用SMS_ReadShortMessage,就可以把短信信息读到SM_PARAM结构体中。SMS类的主要函数如下:
     // 函数名称: SMS_Init
     // 描    述: SMS 模块初始化函数
     // 输入参数: LPCTSTR Port   : 串口号, 如 'COM1:'
     // int  BaudRate   :    串口波特率, 如 115200
     // DWORD UserParam:  用户传递到该类中的参数
     // 输出参数: 无
     // 返    回: TRUE: 成功   FALSE: 失败
     BOOL CSMS:: SMS_Init(LPCTSTR Port, int BaudRate, DWORD UserParam)

     // 发送PDU编码短消息
     // 输入: pSrc - 源PDU参数指针
     // 返回:  TRUE: 成功   FALSE: 失败
     BOOL CSMS::SMS_SendPDUMessage(SM_PARAM* pSrc)

     // 函数名称: SMS_ReadShortMessage
     // 描    述: 读取短信内容
     // 输入参数: DWORD num    : 短信序号
     // 输出参数: SM_PARAM * SmGetMsg : 短信信息
     // 返    回: TRUE: 成功   FALSE: 失败
     BOOL CSMS::SMS_ReadShortMessage(DWORD num, SM_PARAM * SmGetMsg)

     // 函数名称: SMS_DeleteShortMsg
     // 描    述: 删除短信
     // 输入参数: 无
     // 输出参数: DWORD num  : 短信序号
     // 返    回: TRUE: 成功   FALSE: 失败
     BOOL CSMS::SMS_DeleteShortMsg(DWORD num)

     注意,在使用英创评估底板上的MC39i时,要先对先对MC39I上电,然后在调用初始化函数。下面以向13880851364号码发送“英创hello!”为例,说明SMS_SendPDUMessage函数的使用方法。
     1、对MC39I上电,并初始化:
     SM_PARAM SmsInfo;
     CSMS m_SMS;
     GPRS_PowerOn( );      //MC39I上电
     Sleep( 3000 );     //等3秒钟
     m_SMS.SMS_Init(_T('COM3:'), 115200, (DWORD)this);
     //MC39I接EM9000的com3口
     2、填充pdu结构体:
     SmsInfo.SCA='8613800280500'
     SmsInfo .TPA='8613880851364'
     SmsInfo.TP_PID=0;     //00 协议标识(TP-PID) 是普通GSM类型,点到点方式
     SmsInfo.TP_DCS=GSM_UCS2;   //使用UCS2编码方式
     SmsInfo .TP_UDS=_T('英创hello!');
     3、调用SMS_SendPDUMessage函数,发短信息:
     m_SMS.SMS_SendPDUMessage(&SmsInfo);
     在读取短信时可以设置一个定时器,在响应TIMER事件的函数中调用SMS_ReadShortMessage函数,就可以及时得到含有短信信息的结构体。
     CString strTelCode, strMsg;
     Bool ret = m_SMS.SMS_ReadShortMessage(1, &ReadMsg);//读取第 1 条短信
     if (ret == TRUE)
     {
           strTelCode=ReadMsg.TPA;      //得到对方手机号码
           strMsg=ReadMsg.TP_UD;    //得到短信内容
           m_SMS.SMS_DeleteShortMsg(1);  //删除短信
     }
     以上给出来使用英创提供的SMS类发短信与读短信的方法,英创客户可以在开发光盘中找到源码,也可以和我们联系得到源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