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0-12-24):
我们这儿的光电和模块和旋转编码器用的一个24V的电源,一次意外发现24V-有接地现象,费了好大的劲才找到接地的地方,还庆幸发现的早,不然万一模块模块损坏了就损失大了,处理完接地现象后,有一个地方的光电动作不正常,换了新的还是一样,没办法抱着试一试的心态把它的24V-接地后,光电动作正常了,这是为什么呢,是干扰吗,处理完接地后,一些地方用的欧姆龙的光电动作正常,只有用这种牌子(contrinex科瑞 LTK-1180-101)的光电动作不正常,应该是光电的事,但是光电说明书上也没有让把24V-接地的说明啊,求高人给个解释。

网友A:
开关电源0V 在很多情况下是接地的,为了更好的防干扰。。

网友B:
没看图纸不好说~!

网友C:
是不是-24V啊?甩开线路单独给电试一下什么结果。

网友D:
很可能周围有谐波干扰,你那个0V不要直接接地,建议接一个0.01微法的高频滤波电容,电容另一脚接地。其实一个瓷片电容就可以了。楼主,试一下啊?有用的话,回复一声,我的QQ446879375.

楼主:
你的方法试了,光电运行正常,谢谢了

楼主:
当时甩开线路,用单独的直流电源试了,还是不行,没办法,只能把0V接地,现在又加了个电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