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关于西门子LOGO编程的问题

楼主(2010-12-24):
各位达人们:
我是才新学PLC的菜得不能再菜的菜鸟.这次试着编了一个非常简单的梯形程序,但程序不是按我想象的走.主要是我把这一步的常闭点设置为上一步的条件,但这一步动作之后,上一步却没有变为停止步.请达人们帮我看看是为什么.谢谢

楼主:
各位大侠们,救命啊.

网友A:
你这相当于定时器串连使用啊。Q1接通T1的时间后Q2接通延时T2的时间后T3接通。后面接通并没将前面断开。

楼主:
大侠,可是我T2接通后,T2时间开始计时,时间到后T2的触点开始动作。然后Q1应该没有电了才对啊。那我要让Q1变为停止步应该怎么弄啊。请救救我。不胜感激。。。

网友A:
错了,是T3,T3只会接通一个周期的哦,T3接通导至T1断开,T1断开导致M1断开,M1断开导致T3断开,T3断开导致最前面的一行T3常闭闭合,这下明白了吧。 LOGO有个块叫RS触发器,你用那个做,相当于PLC的置位复位指令。

楼主:
好的,谢谢。我试试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