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0-12-24):
本人也是刚听说的,不知是什么,百度里查不到,AUTONICS的TZN系列温控器说有这种功能,有人知道吗

楼主:
特别说一下,本人是用户,不是来做广告的

网友A:
由于数字PID的技术发展很快,新的技术层出不穷,对于韩国的TZN温控器我没有接触过。只能在此就自己所掌握的知识谈点个人的理解,来进行讨论。
   双重PID应该说就是一台仪表有两个PID控制器(具有两个PID算式)。对于我们原先接触的DID算法,我理解慢速PID就是常规的PID,要提高PID的响应时间,以往的做法就是采用微分先行的PID控制,即其只对测量值进行微分,而不是对偏差进行微分。先对测量值微分也就加快了输出对测量值的响应,这也可理解为快速PID。
   当然还是希望接触过TZN温控器的网友和有该仪表技术资料的网友来谈该仪表的PID实质。

网友B:
打个不恰当的比方,像原来电脑都是单核CPU,现在做成双核,甚至更多的核,有些是快速的,有些是慢速的。

楼主:
2楼的DLR知识渊博,令人佩服,不知还有没有人知道更多的

网友A:
楼主过奖了,这仅是本人一人的看法,还不知道对不对呢?因为学是无止境的。

网友C:
我也没听过有这样的!路过,学习了。

网友A:
再作一点补充:
近来看资料,还有两种快速PID控制法,一种是DCS中用的数字PID增益偏差平方算法,在偏差较小时其调节比较缓慢,随着偏差的增大,比例增益迅速增大,调节速度加快,使线性输入变为非线性输出。另外一种就是变比例系数控制法。其是在增量PID控制算法基础上发展起来的,其是将偏差按绝对值的大小进行分段,每段对应一个恒定的输出偏差值,用偏差值对上次输出进行调整,然后输出,即可得到最快的PID控制速度。

网友D:
呵呵!学习了!
刚好开年有个项目要做一个电流放电检测设备!方案采用PLC核心控制,模拟量采集可能是分流器+变送器+A/D转换模块单元!人机界面可能采用HMI!放电电流消耗掉,不必逆变反馈给电网,可能采用PWM方式驱动功率管!精度要求相对教高,采用的算法初步定为PID!不想用PLC内的PID功能,想自己做PID算法!呵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