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0-12-25):
我厂有一台三菱变频器FR-A540,我一直搞不明白Pr73(模拟调速0-5V/0-10V选择)为何设为3是什么意思?还有Pr38、Pr39对应5-10v和4-20mA最大频率为何也找不到这个设定?泣求大哥们的帮助,小弟在此先谢谢了,在网上也未找到说明书。

网友A:
呵呵;仔细看A500说明书;

楼主:
能找到说明书来看,我就不会来请教大家了

网友A:
三菱官网上可以下载;

网友B:
A540的变频器,但你看的是E540的说明书,所以有些对不上

楼主:
是的,关键是我在网上找不到这个说明书,谁有A540说明书啊?愁死我了!能否发给我一份我的邮箱fwng_006@163.com,小弟在这给您作揖了…

网友C:
Pr79参数的问题
当端子AU信号OFF(没有)Pr79设置为3时,端子2   0到5伏    端子1  0到正负5伏  端子4无效

楼主:
引用 网友C:
当端子AU信号OFF(没有)Pr79设置为3时,端子2   0到5伏    端子1  0到正负5伏  端子4无效
一一谢谢这位大哥的回复,小弟在此给您施礼了。不过请问大哥,我们那台三菱变频器Pr79设置为3时,从接线端子看,是电流与辅助输入电压调速的两种不同模拟量的叠加,即电眼(接变频器端子4,5脚)电流调速4-20mA与DA模块辅助调速(变频器的2,5脚)0-10v,实验证明两种都可以调(查Pr79设为3),请问是这个意思吗?如何理解呢?

网友C:
Pr.73为0~5伏0~10伏选择,Pr.79为操作模式选择,当三菱FR-A540变频器用于过程控制。例如流量、风量或压力由电压输入信号(0~±5或0~±10)或Pr133的设定值作为设定点和4~20mA电流输入信号作为反馈量组成PID控制的反馈系统。PR.128为PID动作选择,Pr184为AU端子的功能选择,AU只在端子信号处于ON时才可用直流4~20mA作为频率设定信号。希望以上对你有所帮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