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0-12-25):
咸老师您好:
我有一台SUNWIND 22KW 变频器,出现上电无显示,查开关电源开关管击穿,24V稳压管IN4733击穿,KA3842坏,还有2W5R电阻坏了,都更换了,现在开机出现24V输出为22V 四组都一样,但正负12V和5V正常,开关变压器有吱声,开关管发烫,我量直流母线到开关板电流是0.15A, 没有KA3842,用了TL3842代换,请问问题出在哪里?请求指教

网友A:
不好意思,现在才看到这个帖子,漏下了。
楼主所说故障现象,可能为开关管驱动不良,请检测开关管栅极串接的栅极电阻,一般为几十欧姆左右,是不是有阻值变大现象?或者开关管驱动电路中有并联二极管性能不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