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0-12-25):
各位大侠;请问好比一台2极电机,4极电机,6极电机的各全速,如果用变频器驱动,多少频率才是前面各电机的转速呢,也就是一频率能是多少转,一频率对高速,中速,低速电机的都是固定的转速吗?

网友A:
问的比较朦胧的感觉。^_^,我想是不是问,不同极对数的同功率电机,他们在同一频率设定下运行,转速相同吗?是这个意思吗?
2极电机(极对数为1)0-50Hz对应的同步转速是0-3000r/min
4极电机(极对数为2)0-50Hz对应的同步转速是0-1500r/min
6极电机(极对数为3)0-50Hz对应的同步转速是0-1000r/min
8极电机(极对数为4)0-50Hz对应的同步转速是0-750r/min

也就是说,它们对应同一个频率的运行转速是不一样的。因为他们的额定转速不同呀。交流异步电机的转速与频率和极对数的关系式决定的。

网友B:
n0=60f/p
n=(1-s)×60f/p=(1-s)×n0
s=(n0-n)/n0×100%
式中:n0—同步转速(r/min)
     n—转速(r/min)
     s—转差率
     f—电源频率(Hz)
     p—磁极对数

楼主:
引用 网友A:
问的比较朦胧的感觉。^_^,我想是不是问,不同极对数的同功率电机,他们在同一频率设定下运行,转速相同吗?是这个意思吗?
2极电机(极对数为1)0-50Hz对应的同步转速是0-3000r/min
4极电机(极对数为2)0-50Hz对应的同步转速是0-1500r/min
6极电机(极对数为3)0-50Hz对应的同步转速是0-1000r/min
8极电机(极对数为4)0-50Hz对应的同步转速是0-750r/min

也就是说,它们对应同一个频率的运行转速是不一样的。因为他们的额定转速不同呀。交流异步电机的转速与频率和极对数的关系式决定的。

     嗯 ,就是这个意思,那以上各转速除50HZ,得出就是一个频率的转速了,是不?昨天经理试欧母龙接近开关测转速,是三凌的变频器,欣灵的数显转速表,电机是30KW/2极,调到将近50HZ时,转速表上是4700转,他说差不多,不知他咋算的。
     如果按以上的 2极电机(极对数为1)0-50Hz对应的同步转速是0-3000r/min,那是不是才到2500转而已???

网友A:
是的,2极电机,接近50Hz的运行频率,实际转速就接近3000rpm。这个没错.

如果经理此时说4700rpm差不多的话,那一定不是电机的输出轴转速,而是测的“负载轴”的转速。而电机输出轴与负载轴之间还会有一个“传动比”(也就是有一个机械变速环节)。

楼主:
引用 网友A:
是的,2极电机,接近50Hz的运行频率,实际转速就接近3000rpm。这个没错.

如果经理此时说4700rpm差不多的话,那一定不是电机的输出轴转速,而是测的“负载轴”的转速。而电机输出轴与负载轴之间还会有一个“传动比”(也就是有一个机械变速环节)。

嗯 ,谢谢老师了,我是在生产海绵机械行业里,发海绵的混合头,30KW的电机的皮带好大,传动一个小皮带轮,所以转速更高,老师的说法真正确,速度是在测负载的转轴上。超顶老师!

网友C:
呵呵;计算的是电机输出轴的转速;
最终转速要考虑传动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