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缆接线

楼主(2010-12-25):
比如说从车间动力箱踹来一根主电缆,然后到各个配电箱的线怎么从主电缆上接线。不用单股铜线缠绕法,想寻求有没有t型铜卡类的接线接线卡,型号是什么型号

网友A:
使用母排分解不就行了

网友B:
铜接线端子压线接母线铜牌 铜螺母螺栓连接

网友C:
有这种接线端子,二根绝缘线不用剥去绝缘层,直接用压接端子压接就行,供电部门用于压接绝缘线路常用到,你可以去问一下。其工作原理就是将尖端导电杆穿过二根绝缘线。不过其只能一次性使用,当拧紧压接螺帽时当压力达到设定时螺栓自动折断。价格也较高。

网友D:
铜排母排

网友E:
穿刺并沟线夹

网友F:
直接用压接端子压接就行

网友G:
不是很明白lz的意思,基本同意8楼的,如电缆线不是很粗,可以用较大型号的中间管压接